数学建模---共享

楼主(2012-12-08):
听完课,了解了下数学建模,在此分享下,让跟我一样的菜鸟瞅瞅。
课本留下了一个思考题:一个人在任意的一个5min内,走过的路程小于500m,问他在10min能否走过1000m。
我想了下,建立函数   : s=f(t)
任意5分钟不超过500m: f(t'+5)-f(t‘)‹500
10分钟走过的路程s=f(t+10)-f(t)与1000的关系式。
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数学不好,惭愧。

网友:
额。。。。好想看懂,但真的看不懂

网友:
这个很重要,工程师进阶必备

网友(点评):
大侠,那个思考题怎么解啊?

网友(点评):
大侠,那个思考题怎么解啊?

网友:
如果是线性的话不是画边界线了???
里面说总有三条腿会着地,应该是放下之后才会吧,刚接触地,怎么会确定3条腿

网友:
   可否这样理解,因对任意t有:f(t+5)-f(t)<500;
                                       而:f(t+10)-f(t)=[f(t+10)-f(t+5)]+[f(t+5)-f(t)]<500+500=1000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个没有理解任意5分钟的意思吧?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这个t是任意的,所以f(t+10)-f(t)便是任意的10分钟有,f(t+10)-f(t)=f(t+10)-f(t+5)+f(t+5)-f(t)这个等式是成立的与你提到的5分钟没关系,f(t+10)-f(t+5)这是一个5分钟路程,f(t+5)-f(t)这也是一个5分钟路程,而对任意分钟内路程小于500,当然前面提到的两个5分钟也属于这个任意的范畴,所以f(t+10)-f(t)=f(t+10)-f(t+5)+f(t+5)-f(t)<1000,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我理解了,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这个t是任意的,所以f(t+10)-f(t)便是任意的10分钟有,f(t+10)-f(t)=f(t+10)-f( ...

我也看懂了

网友:
这本书看起来比较困难,推荐看一本 建模方法与分析,让你从实际问题出发,逐步分析找出建模的思路和方法,而不是像国内的书一样,先给方法和公式给你,再让你去套问题,好像给了一把锤子给你,你看谁都像钉子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我看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

网友(2015-12-23):
很简单,假设能在10分钟走一千米,在满足题意条件下10分钟内任意五分钟走了不到500米 ,剩下5分钟走的必然多于500,与题意矛盾,假设失败

网友:
f(t+10)-f(t)=f(t+10)-f(t+5)+f(t+5)-f(t)<500+500=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这个t是任意的,所以f(t+10)-f(t)便是任意的10分钟有,f(t+10)-f(t)=f(t+10)-f( ...

看懂了,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