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吗 求教

楼主(2012-12-09):
由于活动板较大,用同步皮带带动2根滚珠丝杆,共同带动活动板上下运动,可以这样用吗?会卡住吗?有没有用过这种结构的呢?或者其他好的建议啊?

网友: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机构,问题不大
就是安装调试的时候麻烦点,打表调平衡

网友(点评):
谢谢,我主要担心,由于皮带有伸缩性,导致丝杆不同步卡死,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同步带,带钢丝的主要不是太长也没多大关系的,尽量将驱动设置在中间位置

网友:
皮带竖直会不会往下脱落。。我是学生,求指导

网友(点评):
皮带轮有护边

网友:
我觉得尽量避免,能精度齿轮最好

网友(点评):
距离较大啊

网友:
这个活动板多大,用一个丝杆不够力吗。

网友(点评):
重量不是太大,不过板比较大,考虑受力均匀才用2个丝杆

网友:
我们也这样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天,去掉一个丝杠,只在中间留一个丝杠,让电机带动就好!

网友:
那个皮带是v带还是什么?

网友:
皮带跟两个轮的接触长度不一样  会出现一个打滑一个转的情况吗? 求解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有张紧装置,不会打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天,去掉一个丝杠,只在中间留一个丝杠,让电机带动就好!

万一电机的功率不够怎么办?要怎么控制丝杠的转速?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为什么会不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电机的功率不够怎么办?要怎么控制丝杠的转速?

电机一般都接在减速器上使用,我不明白,电机为啥会功率不够?

网友(点评):
呵呵,电机功率不够的话,是选电机的问题了,和这结构没关系吧

网友:
没问题,常用,楼主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用过这种结构吗

网友(点评):
别人用过,四个丝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