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设计决定加工艺还是加工工艺改变设计?零件材料变了,只得设计一个钻半圆槽的夹具

楼主(2012-12-09):
复件 复件 复件  复件 复件 复件  如图的一个阀体(本人专利产品),开始性能试制时用的是棒料(Hpb59-1棒和钢棒料)两个R4固定陶瓷阀片的半圆定位槽设计的是方口形,是用冲压工艺加工的。生产试验改用铸铁和铸铜,再冲方口槽时发现,冲口出现崩块现象。看来冲压工艺不适合这种材料的加工,于是就考虑用台钻加工,但得把两个阀片定位槽改成R型。由于孔较深,8个的麻花钻刚性也不强,且又有一定的精度要求,就得设计专用夹具。由于是批量生产,还得考虑效率和易于操作性,于是就设计了这种夹具。工作原理是,将阀体装在钻模上,用定位棒14和阀体90°槽定位,旋转手柄10,通过8/9两个螺旋斜面的旋转,使得11的托板产生升降和旋转,而松夹零件。夹具靠住一端定程块,钻头通过钻模孔钻一边半圆孔,退出钻头,移动夹具靠住另一端的定程块,加工另一边的R槽。
这种夹具不但可以在孔壁上加工较长的半圆槽或R槽,也可在孔底面上加工位置孔而且效率也很高。

网友A:
工艺指导设计,不了解所需工艺便无从设计。

网友(点评):
详细说说。

网友B:
我觉得吧,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有的时候,设计师设计产品,比如说,需要满足一些要求,硬度,刚度,寿命等要求,加工的时候就要结合这些要求,采取合理的工艺,但是,现实生活中遇到最多的情况是,设计比较容易,达到技术要求比较难,所以经常会因为某些工艺要求达不到,要求设计师改进设计,甚至是重新设计。所以一个优秀的机械设计师,必须很清楚工艺的流程,明白东西都是是怎么造出来的。免得你设计的东西一线工人加工半天搞不定,就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内。

网友(点评):
在设计时就要考虑需要的加工工艺,避免出现设计出来,加工不出来的情况。

网友(点评):
肯定是互动的了。

网友(点评):
设计容易,呵呵,应该说照抄容易。

网友(点评):
现在的设计 有好多负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指导设计,不了解所需工艺便无从设计。

这思想有点偏激了吧。设计必须考虑工艺,肯定没错。但如果设计要都跟着工艺走,那还有多少创新的余地啊?机械设计不全是做标准件啊!再说,如果设计都服从工艺,那我们的工艺水平是不是就停这不发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有的时候,设计师设计产品,比如说,需要满足一些要求,硬度, ...

做设计的时候,还得考虑工人加工时能否便于操作,不影响效率,以及是否需要加入防呆模块

网友:
指导,修正

网友:
互相学习,关键产品达到要求

网友:
设计师必须懂工艺,不然设计就成了空想主义。就算是有创新,那创新的部分也得只能用现有的设备做出来,那对设计师的工艺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
问题的提出很有现实的意义!
但是,也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疑惑!!!
楼上有帖子回答的很好,设计和工艺实际上是在产品实现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设计主体的工程师必须知道想实现自己的设计,应该很清楚在你现有的加工条件下实现产品设计的可能性!
在现代分工的前提下,这样的过程不应该被描述为谁决定谁!而应该是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设计部门应该和工艺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及协商!
设计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设计的三大基本原则。
经济性    技术性   工艺性
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而密不可分的!
这才是设计的精髓所在!

网友(点评):
版主讲的很全面,于设计师看得见的层面,这三点很全面了,有创意的成熟的机械设计师必须要考虑这三点

网友:
一个好的设计当然要考虑到工艺
楼主经常见到你发些你设计的夹具,很多东西都很巧妙
但我以我一个井底之蛙的愚见,如果让工艺束缚着设计,一些大胆的创新会举步维艰
但也不能太偏激啊,用即使是现有的工艺也可以从中设计出新韵的东西
但当我们精益求精的时候,现有的工艺得不到我们必须达到的要求,我们唯有再更新我们的工艺。。。。
话说线切割也是工艺满足设计要求创造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装配图的 装配标号都错误 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