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热封轮的开合手柄机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2-12-09):
枕式包装机热封轮的开合手柄机构是怎样的?最好有图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想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做什么?

就是上膜时,方便两个热封轮之间放薄膜。

网友B:
就是一个偏心轮啊,转一下,两个热封轮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偏心轮啊,转一下,两个热封轮就分开了

如图示,在安装薄膜时,因为热封轮、牵引轮是成对的,压得很紧。要扳动图中两个红色手柄使轮子分开,才好上膜,这个开合机构是怎样的?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就是偏心轮啊,摆动那个手柄,就OK了

网友C:
你照片上的就是偏心机构,箭头处的纵封轴和纵封轮不同心,转动手把时纵封轮脱离接触可以穿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上的就是偏心机构,箭头处的纵封轴和纵封轮不同心,转动手把时纵封轮脱离接触可以穿膜。

还是不太明白,能否简易图示。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