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Q235和20#钢

楼主(2012-12-09):
Q235钢能用20#钢替代吗,

网友:
20钢的20是指含碳量,含碳量为0.2%,属于低碳钢。钢中可分为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低碳钢--含碳量一般小于0.25%;中碳钢--含碳量一般在0.25~0.60%之间;高碳钢--含碳量一般大于0.60%。钢中除含有碳(C)元素和为脱氧而含有一定量硅(Si)(一般不超过0.40%),锰(Mn)(一般不超过0.80%,较高可到1.20%)合金元素外,不含其他合金元素(残余元素除外)。钢中含碳量低于2.1%为钢,含碳量高于2.1%为铁。钢中含碳量越高其韧性越差。补充:(1)20钢特性与15钢基本相似,但强度稍高。用途:适用于制造汽车、拖拉机及一般机械制造业中制作不太重要的中小型渗碳碳氮共渗等零件,如汽车上的手刹蹄片、杠杆轴、变速箱速叉、传动被动齿轮及拖拉机上凸轮轴、悬挂平衡器轴、平衡器内外衬套等;在热轧或正火状态下用于制造受力不大,而要求韧性高的各种机械零件;在重、中型机械制造业中,如锻制或压制的拉杆、钩环、杠杆、套筒、夹具等。在汽轮机和锅炉制造业中多用于压力≤6N/平方,温度≤450℃的非腐蚀介质中工作的管子、法兰、联箱及各种紧固件;在铁路、机车车辆上用于制造十字头、活塞等铸件。(2)25钢特性与20钢相近,强度稍高,含碳量介于低、中碳之间,具有一定的强度,较好的塑性、韧性、焊接性及冷冲压性能,可切削性尚好,淬硬性、淬透性不高,但小截面零件,经淬火及低、中温回火后能获得较好的强度和韧性,无回火脆性,一般在热轧或正火后使用。用途:在一般机械制造业中适于制作焊接结构件以及经锻造、热冲压和机械制造业中适于制作焊接结构件以及经锻造、热冲压和机械加工而不受高应力的零件,如轴、辊子、连接器及紧固件等;在锅炉制造业中用于制作压力<600N/mm2,温度<450℃的锅炉上零件等。(3)30钢特性:与低碳钢相比,强度、硬度均较高,具有较好的韧性、焊接性尚好,此钢大多在正火状态下使用,也可进行调质处理。用途:适用于采用热锻、热压及切削加式方法,制造截面较小,受力不大工作温度≤150℃的零件,如丝杆、拉杆、轴键、吊环、齿轮、套筒等;切削性能良好,广泛应用于自动机床上加工的螺栓、螺钉等;也适用于制造需冷顶锻零件及焊接件;还可用作渗碳、碳氮共渗等零件。35钢特性与30钢相近,有较好塑性和适当的强度,可切削性好,焊接性尚可(当含碳量在上限时,焊接性差),冷变形塑性高,可在冷态下拉丝和局部镦粗,板材可进行冷冲压,钢的淬透性低,水中临界淬透直径一般在10~23mm,截面尺寸>50mm时,调质与正火状态的力学性能相近,故截面尺寸较大的零件,如曲轴、转轴、杠杆、连杆、横梁、轮圈以及自动机床上加工的螺栓、螺钉等;也可不经热处理制造截荷不大的紧固件,如锅炉中用作温度<450℃的螺栓、螺母等。
Q235钢简介  Q235是碳素结构钢,与旧标准GB700-79牌号中的A3、C3钢相当,是沿用俄罗斯TOCT的牌号。其钢号中的Q代表屈服强度。通常情况下,该钢不经过热处理直接进行使用。
Q235模具钢特性  GB700-88标准中碳素结构钢Q235按冶金质量分为A、B、C、D四个等级,各等级的钢种含Si量均为0.3%,区别在于含碳量和硫、磷含量的不同。AB级含碳量为0.14%~0.22%和0.12%~0.20%,CD级含碳量为≦0.18%、≦0.17%,A级的含Mn量最小,D级SP含量最小。   国内有不少应用低碳马氏体刚强烈淬火工艺制造冷作模具的实例。   利用双层辉光离子渗金属技术,在该钢表面进行Mo-Cr共渗,随后进行超饱和渗碳、淬火及回火复合处理,Mo-Cr共生层厚度在100微米以上,表面Mo含量可达20%,Cr含量达到10%,超饱和渗碳表面含碳量超过2.0%,表面成分接近钼系高速钢,淬火及回火后表面硬度高达1300HV,超过一般冶金高速钢。磨损试验表明,摩擦系数随着接触应力的增加而增大,平均相对耐磨性是GCr15渗碳淬火钢的2.2倍。
Q235模具钢淬火规范  淬火温度为950℃,盐浴炉加热,10%NaCl盐水冷却淬火。
Q235模具钢用途  1、可用于各种磨具把手以及其他不重要的磨具零件。  2、曾经选用GCr15、9SiCr、T8及45钢,由于工件有咬模、粘模现象发生,锻胚很难从模具中冲出来,致使冲头产生塑性变形、弯曲和断裂,寿命较短,每10件冲头约冲螺栓800~1200件;后采用Q235钢做冲头材料,经淬火后不回火直接使用,硬度为36~40HRC,每十件冲头能冲2000件,解决了冲头在使用中碎裂的现象。

网友(点评):
自己也学学

网友:
2楼说的比较详细;简单来说,可以代用,尤其是作为焊接构件来讲,焊接性能差不多

网友:
可以代用,20#钢主要用于无缝钢管。

网友:
基本上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