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是否有特定快捷键?

楼主(2012-12-09):
想咨询一下,solidworks是否有特定快捷键?我这里指的快捷键,不是通用的那种,比如复制(ctrl+c)、粘贴(ctrl+v)、全选、另存为等等。我想问的是哪种,某个软件特定的快捷键,比如CAD软件中常用的直线(L)、圆(C)、倒角(F)等等。
比如UG中,有其自身的快捷键,便于操作,比如通过按组合键,实现显示、隐藏、拉伸等等命令。甚至更高级的命令。
网上找了很多,关于solidworks是否有特定快捷键的资料,但是都是通用的。
所以想问问使用solidworks的高手,是否其也有类似UG的快捷键的资料,谢谢呀。

网友A:
当然有了!而且都可以自定义!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用,自定义的话,换电脑什么的话麻烦

网友B:
有的  还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而且都可以自定义!

没弄过,给点材料,让我学习学习呀,如何自定义。求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  还能修改

求这方面的资料,求截图,说明下。举个例子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这方面的资料,求截图,说明下。举个例子呀

工具 - 自定义 - 键盘  你就可以看见 了  在快捷键  用字母 自己设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 - 自定义 - 键盘  你就可以看见 了  在快捷键  用字母 自己设置一个

谢谢呀,我试一试效果。

网友:
s就是一个快捷键  其他的可以根据自己经常画什么样子的模型自己去设定
草图快捷键就和cad用的差不多
还有就是我用笔势比较多的 鼠标一滑  就是一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