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啮合,求解惑

楼主(2012-12-09):
1.基圆大小决定渐开线形状
2.渐开线形状决定齿廓
3.齿廓一致齿轮可啮合
那么圆决定啮合

已知:
压力角确定α;模数m;齿数z;
分度圆直径d=mz
基圆直径D=d*cos α
那么分度圆可确定基圆大小。

那么我就迷惑了,推出结论:不同分度圆(或基圆)的齿轮不能啮合(错误的推论)

我知道我的理解推测肯定哪里有问题(或许想太多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被楼主写的凌乱了,楼主还是先看看书再说吧

网友(点评):
这是看书后没看懂才来求解惑的.....

网友:
你那个图明显是 变位齿轮的图  ,文字里又没提  。不同分度圆的齿轮怎么啮合?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从前面一条一条推,我就推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不同分度圆齿轮不能啮合),我想知道哪里推错了

网友(点评):
不是 齿廓决定啮合 是渐开线的性质决定了啮合:公法线与连心线交与同一点

网友:
齿轮啮合的最基本条件,模数相同,压力角相等。如果都是一样的分度圆,哪里还有传动比的说法。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基圆与分度圆没有必然连系

网友:
楼主觉得分度圆决定-基圆-决定啮合,从你的推导要分度圆一样,渐开线齿轮才能啮合
有个推导是错误的:分度圆=模数*齿数(其实啮合的条件是m1*cosa1=m2*cosa2,即m1=m2=m,a1=a2=a),所以只能说明模数在起作用,齿数可以变化,就分度圆可以变化,所以分度圆不一样的齿轮可以啮合
从以上可以得出:楼主对于啮合条件的认识有误

网友:
1.基圆大小决定渐开线形状

2.渐开线形状决定齿廓

3.齿廓决定齿轮是否啮合

那么基圆决定啮合。
=========================
凡事都要有依据,你这样毫无根据的瞎想只会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齿轮能不能啮合取决于模数与压力角,跟基圆,分度圆都是没有关系,啮合你只考虑齿廓,没考虑齿距,这是不对的

网友A:
基圆直径D=d*cos α
=============
这个公式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彭文生主编104页5-3表

网友(点评):
公式对的,但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齿廓跟啮合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那就可以力理解为:相啮合的大小不同的齿轮,模数相同,其齿廓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圆直径D=d*cos α
=============
这个公式在哪里看到的?

谢谢指导,书上的是这样写.....如果要计算基圆直径不用这个,需要哪些数据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啮合的条件是,要保证传动比恒定和啮合点的瞬时速度相等。从这个出发理解你想要理解的,就不纠结了。

谢谢,之前我不考虑上面的那些我还能正确理解d=mz,看书后反而想多了,混乱了

网友:
可以看出几点:
Z是个本科生,才学完机械设计;
Z善于思考。
LZ的推论从“齿廓一致齿轮可啮合”就出错了。LZ可以深入思考一下齿轮可以正确啮合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有误,你得理解“节圆”这个概念。
楼主可以看看ISO 21771-2007或DIN3960,也可以参看李特文的《齿 ...

谢谢大侠指点,现通过作图,在齿轮齿廓任意啮合处,过渐开线切点,有与两基圆相切直线,啮合与齿廓(或基圆)没有必然联系啊

网友(点评):
公法线、啮合线、节线(节圆)、啮合角。好好想想这几个概念

网友(点评):
渐开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齿轮即使齿廓不同也可以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