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处理这个角上的孔

楼主(2012-12-09):
这个折角上要开一个孔,好让折边能到位。请教这个角上的孔该如何开,开多大?孔如何定位?板子是1毫米的不锈钢板。

网友:
钣金折弯的计算,折弯之前的展开图可以规划。

楼主:
这个孔开多大合适?孔中心是在折边线上?还是外圆和折边线相切?

网友:
开个3.2的小孔试下。

网友:
这个叫做工艺孔,一般工艺人员在展开图中添加,这个孔的大小根据板厚走,如果孔大了,折弯闭合起来就会有漏洞,对于要求比较严格的钣金件是不允许有漏洞的,我个人认为只要大于1.5--2.5倍的板厚的圆孔即可(板厚小于2.5毫米)

网友:
钣金折弯的计算

网友:
楼主的图没看明白    一般工艺孔圆心是在折弯线上的  Ф3    Ф6     根据板厚定  只要折起来看上去孔不很扎眼 又能让折弯处不出现褶皱就好

网友A:
这是折弯工艺孔,根据材料厚度来定的,2MM以下的板一般是料厚多少,孔就开多大。

网友B:
solidworks做图会自动加。。。而且不是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折弯工艺孔,根据材料厚度来定的,2MM以下的板一般是料厚多少,孔就开多大。

一毫米的板,我开一个就显得小,还是有点挤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做图会自动加。。。而且不是园的。

软件是能加,但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做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是能加,但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做出来啊。

我现在落料是用激光切割机,从来没想过怎么做它,软件自己做出来,展开激光直接切割。没有数控冲,所以一直没想明白数控冲怎么来做solidwork添的这个释放口

网友:
那是你位置开得不对
软件是死的,要根据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