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角怎么画的

楼主(2012-12-09):
请教pro/e4.0画四个角

网友:
楼主的是铣刀盘吗,,,,,,,,好像后角搞反了,,

网友:
不是铣刀盘,应该是离合器吧

网友(点评):
我看也像离合器,

网友:
四个角?表示不懂

网友A:
楼主是要这样的么

网友:
可不可以用螺旋线扫描切除,然后阵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这样的么

两个投影是画什么的

网友:
斜切 阵列不行吗?

网友:
用拉伸或者旋转切除材料   然后轴阵列貌似可以

网友:
么去料切去一个,再围绕这个圆心陈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