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2-12-09):
  1 ,焊接过程中   容易饬 出现窟窿   粘焊条
  2, 出现焊缝    虚焊
  3, 焊缝不均匀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新手呀, 多练习

网友:
没有捷径,只能多练习。才能有体会。

网友:
焊完3箱焊条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现在哪个老板愿意干?

网友(点评):
老板提高工资找好手啊,,,,,广问问有啥用。

网友:
1.焊接过程中容易伤出窟窿是因为楼主运条的速度慢导致的局部受热量大引起烧穿,还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热输入大导致烧穿。
2.粘焊条是由于楼主在焊接过程中焊条离工件太近,导致没有足够的空间,电弧熄灭。
3.出现焊缝虚焊是因为焊接时没有观察好焊接的位置,也就是焊跑偏了吧。
4.焊缝不均匀还是运条的速度没有掌握好。
总之多多练习吧。

网友:
多练习一下  就掌握了

网友:
无他,唯手生尔

网友:
一个好的焊工没有5年以上的大量练习是很难焊接合格

网友:
这个是要经验的,跟焊接速度,焊接电压电流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