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网纹滚花问题

楼主(2012-12-09):
怎么才能保证每个零件都能滚出花,不是单一的,直径10--20的,为什么刚开始调好滚出花了,过个一两天就压不上了,,因为是量产的,一般一天都做两百五到三百五,,,所以怎么样才能保持好,请老师傅指教

网友:
买一把贵点的切削式滚花刀就行了,普通的滚花刀在数控车上不行,数控车转速太高,很容易乱花.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的滚花刀杆有这种情况,买一把刀杆就好。

网友:
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零件,如果单一的滚花的,进刀和退到慢,转速低!滚花主要是要挤压成型刀具要锁紧在滚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刀具松动从而滚不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