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三个爪喇叭口怎么处理?

楼主(2012-12-09):
    我车的是轴类,怎么做能既修正好喇叭口又保证其在回转中心

网友:
完全听不懂哈

网友:
现在前端口已经大了,应该没有什么办法了吧,除非补焊之后再切削,再进行热处理,不知刚性能否保证,要么就得换新的了,说的不对不要见笑啊,我是小菜鸟。

网友:
在卡爪里面夹一个铁料尽量减少夹的位置,然后用内孔刀修正卡爪,修正好了以后,卸下卡爪磨去所夹铁料的地方,装上卡爪ok

网友(点评):
那也有缺点,就是镗出来是圆的,不是平的

网友(点评):
看你需要,可以夹大一点的料,再说卡爪夹的地方本来就是圆的

网友(点评):
对于老卡盘,特别是卡槽间隙卡盘,棒料夹在最里面镗出来的卡爪基本还是不准确的!我试过的。。。

网友(点评):
对于老卡盘,特别是卡槽间隙大的卡盘,棒料夹在最里面镗出来的卡爪基本还是不准确的!我试过的。。。

网友(点评):
呵呵,是不是拆下来的时候安装没有跟镗的时候一样

网友(点评):
老卡盘可以找一个外径稍微小于卡盘内孔的平垫夹在卡爪外侧,镗出来的爪做上记号,就好了。

网友:
买个进口的卡盘,重复装夹同心度0.01毫米以内是没问题的。中国机械制造业硬实力还是太差了,如果使用6140A上普遍采用的德式短锥法兰的主轴的车床再配合高精度的三爪自定心卡盘,完全可以避免每次重装卡爪造成的偏差,重复装夹的定位精度在0.01毫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红色位置夹 棒料,  紫色位置 用外圆刀刀尖向卡盘反向 低转速修到需要的内坛长度 OVER

网友(点评):
有才,但是有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位置夹 棒料,  紫色位置 用外圆刀刀尖向卡盘反向 低转速修到需要的内坛长度 OVER

嗯,这是我知道的最简便的方法了,直接修就可以,要求精的话还真没仔细想过,求解中...

网友(点评):
能问下为什么是低转速呢

网友(点评):
我是用的YG8 刀头 快了切不动让刀很大

楼主:
会不会有跳动呢,是不是需要先把棒料光下,或是先把红色位置车圆

网友:
会有吧。 提醒你,修过的卡爪没次装卸都是需要重校了  。棒料修光试试吧,卡爪根部没什么用,前面内坛修好就同轴了 要求不精的话这样就可以的

网友(2014-02-18):
卡槽间隙要是大了,咋修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