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刀具布置图?

楼主(2012-12-09):
问题如上  谢谢!

网友A:
刀具和被加工工件的相对关系,比方说一个孔,刀具加工这个孔时,一般画出加工终了位置(初始位置表达一下刀尖位置就可以),表达此时刀具进入工件多少,外面露出多少,,什么样刀柄,与主轴关系怎么样,刀具是否有导向套,有的话导向套与刀具的相对关系,一般还要在图纸上注明加工参数,转速,进给量,画出进给路线图,加工节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和被加工工件的相对关系,比方说一个孔,刀具加工这个孔时,一般画出加工终了位置(初始位置表达一下刀尖位 ...

谢谢啊  大侠能不能再的上个具体的图看看  文字理解有点抽象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大侠能不能再的上个具体的图看看  文字理解有点抽象  感激不尽

这是一道工序的布置图,每个部位有多少道工序,就要有多少个这样的图,每到工序都要向这个一样,详细画出刀具与工件,夹具,主轴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