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模板求助

楼主(2012-12-09):
这是我用自己制的模板画的图,因为我无法在C盘找到,所以只有上传图纸啦!我的问题是:各位帮帮忙看看设置上有什么不足!谢谢!

网友:
标题栏与边框线应该是齐的吧?还有,标题栏最右边空的几个格是什么?另外,建议设置好打印相关内容,省得每次打印图纸时都得去设置打印机、打印范围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