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零件要用数控车床加工,求数控程序

楼主(2012-12-09):
下面这个零件要用数控车床加工,求数控程序。最好用G71,G70,也可以用G90...
考虑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A:
简单的东西,G71二型轻松搞定

网友B:
好像图纸少个尺寸

网友:
G71二型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哦!-ATL爱德利变频器整理答案

网友:
这个必须顶,我也不知道

网友C:
G71   G73   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71   G73   都可以

G73空刀太多

网友:
尺寸不全,什么指令也车不出来。。。

网友D:
即使是尺寸全了,G71也不见的车的出来。比如法那科系统就没办法用G71来车。广数旧点的系统也车不不出来。只有用G73才是正解,G73不见的空刀会很多,如果坯料是成型的那G73的空刀就几乎不会出现。坯料是棒料那你就要选用手工在CAD上分层,然后每一刀的刀路用手工来编,这样在批量生产上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当然软件自动变成也是可以的。

网友:
G71二型车出来,注意刀具的干涉,这就是传说中的教学酒杯吧?

网友:
您这图实在是不好编 啊,因为图的尺寸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73空刀太多

假如毛坯就这个样子呢  铸件?

网友(点评):
肯定用G7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是尺寸全了,G71也不见的车的出来。比如法那科系统就没办法用G71来车。广数旧点的系统也车不不出来。只 ...

酒杯  我要酒杯的图纸  我想你的酒杯很久了 亲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是尺寸全了,G71也不见的车的出来。比如法那科系统就没办法用G71来车。广数旧点的系统也车不不出来。只 ...

G71二型车不出来?说笑吧,法挪克OI-TC就支持G71二型了

网友(点评):
呵呵新点的系统都可以的~支持坏蛋。GSK980tdb就可以用G71走凹凸圆弧刀路。

网友(点评):
我落伍了,我用的发那科0I-TC还真的不能用。凯恩帝的也不能,马扎克的也不行。广数要980TDA后的才可以。华中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图纸少个尺寸

两圆相切处的直径也是40。

网友:
想车个酒杯模型吧?用G73就可以了

网友:
要分段切削吧,不可能从这头一下车到那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是尺寸全了,G71也不见的车的出来。比如法那科系统就没办法用G71来车。广数旧点的系统也车不不出来。只 ...

G73 完全是菜鸟的选择....G71-II型估计你也不会用.所以才这样说

网友(点评):
朋友这话说的,你要是能用广数928TE的G71车出这个零件那你才是高手。广数旧的系统在G71里出现尺寸突增或突减是不会报警的,加工也可以加工但是在粗车时不会分层切削,到了精车时给你走个轮廓。说说看这么多余量你能

网友(点评):
说实话数车我不是很厉害,但接触过的系统也不少。我知道能用G71直接干出来的就只有广数新点的系统和华中。G73用好了那可真的不是什么菜鸟。

网友(点评):
针对于楼主所发的图纸,我是绝对不会选择G73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东西,G71二型轻松搞定

 请教大侠,我现在用的是沈阳的cak50135dj,系统是fanuc 0i mate,今年11月刚买的。用g71时,工件有中凹,程序为N1 G00 X50. Z20.;就报警说编程格式为2型。我改成N1 G00 X50.; Z20.;又报警说精车程序不是单调变化的......说明书里面只说了g71有1型和2型,选择方法就是我前面写的两种,但是我的机床用二型就报警,是不是我的就是一型呢?  我们厂里毛坯大部分是棒料,大部分带中凹的,如果G71不能用二型,挺麻烦的。之前就全是外圆车好,用割刀割槽子。所以,一型能通过什么办法改成二型吗?敬请指教,感激不尽!!

对了,还有个小问题,这个机床怎么改系统时间?(北京时间)。时间不对,说明书里没写怎么调时间,崩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侠,我现在用的是沈阳的cak50135dj,系统是fanuc 0i mate,今年11月刚买的。用g71时,工件有中凹, ...

二型要在参数里设定下,具体是哪个我明天查了才知道,你一型报警你检查下G71前面的G0定位点值比你N段的G0定位点值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型要在参数里设定下,具体是哪个我明天查了才知道,你一型报警你检查下G71前面的G0定位点值比你N段的G0定 ...

一型报警是因为程序里中凹,所以就报警说G70精车形状不是单调变化。我估计得是g71二型,g70才可以走曲线。
我用g73加工成型零件时,g70就可以走曲线。
感谢大侠,感激不尽呐!我这段时间一直看那三本厚达十几公分的说明书,坑爹得很,里面没有我要的答案,就连调调时间这种都没有。麻烦大侠到时说得详细点,我没改过参数,有点忐忑。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型报警是因为程序里中凹,所以就报警说G70精车形状不是单调变化。我估计得是g71二型,g70才可以走曲线。 ...

你精车用G70?你用刀尖半径补正沒有?劝你一句精车少用G70,特别是加半径补正后,很坑爹的,方便的话把整个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精车用G70?你用刀尖半径补正沒有?劝你一句精车少用G70,特别是加半径补正后,很坑爹的,方便的话把整个程序 ...

我是前置刀架,外圆正刀用g42,内孔g41,磨耗留少了会过切,我也觉得坑爹。现在正在摸索。
我是上半年学的中级,教的内容就是用g71和g70车内外圆,外加车螺纹。老师给打印了张纸,纸上有g71加工外圆的格式。我看了写其他的资料,每一步前面都有个 N,比如:N10  N20 ,编程的话,到底是哪个方便呢?我现在就是N1 -N2完了。
G99 G40;
T0101;
M03 S800;
G00 X100. Z2.;
G71 U1. R1. ;
G71 P1 Q2 U0.5 W0 F0.2;
N1 G00 X** Z**;
按轮廓编程
N2 G01 X**;
G00 X** Z**;
M05 ;
M00;
T0101;
G99 G40;
M03 S1000;
G00 X100.  Z2. G42;
G70 P1 Q2 F0.15;
G00 X200. Z200. G40;
M30;
老师说这是加工外圆最方便的程序,我目前就用这个,但是有斜度会过切。但这个老师除了教数车,还教加工中心,车削中心,还教技师,应该不会很垃圾吧。这是他介绍http://www.12333sh.gov.cn/200912333/2009bmfw/ztfw/fwzx/zypx/201207/t20120713_1140164.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前置刀架,外圆正刀用g42,内孔g41,磨耗留少了会过切,我也觉得坑爹。现在正在摸索。
我是上半年学 ...

只能说你们老师毫无加工经验,还有你N1段的下一段是走的G1 x还是Z?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们老师毫无加工经验,还有你N1段的下一段是走的G1 x还是Z?

第一步是X。呃,这个老湿还拿过上海市高级数车技能竞赛第一名,难道是糊弄我们了?
这是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找的资料。就这个老师。
个人简介:周为鑫,男,1984年10月出生,上海南亚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数控实训带教老师。从学员到老师的8年里,小周的变化不仅是角色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人生规划上的一次飞跃。2011年,参加了市级一类竞赛数控车工(高级)项目,获得第一名。

网友(点评):
我估计如果我去强化训练一个月也能拿名次,虛名罢了。估计很多技校老师看后要喷我,不过他们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他们心里最清楚,

网友:
要不 就用G01把  我也照样不浪费刀  把它做出来  只是程序 老长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是X。呃,这个老湿还拿过上海市高级数车技能竞赛第一名,难道是糊弄我们了?
这是上海人力资源和社 ...

我写个例子吧   刀尖补正为后置刀架
开粗
井1=0
G0 X100 Z2
G71 U2 R0.5
G71 P1 Q1 U0.2 W0.03 F0.25
N1 G0 X78 w0(加W0为二型不加为一型)
G1 Z0 F0.15
N10 X80 Z-1 F0.05
Z-30 F0.1
X90 Z-33 F0.05
N2 Z-40 F0.1
IF[井1EQ1]GOTO20
精车
G40 G0 X81 Z0
井1=1
G41 G1 X0 F0.25
G42 G1 X78 F0.1
GOTO10
N20 G40 GO X150 Z100

如果带凹槽,程式有点变化

网友:
很简单,我学徒时就车

网友:
图纸尺寸不少啊,隐含尺寸,计算出来,上学时几何课不好好听课,哈哈

网友:
图纸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多了也就明白了

网友:
用g73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