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9台数控改造,花了我大半年时间

楼主(2012-12-10):
石家庄轴承磨床3MZ136,3MZ1410数控改造,共9台,花了我大半年时间。

网友:
大侠真的很强大

网友:
是挺费事的,我以前在分厂下面有个设备公司改过,首先把设备大修、改造到出厂精度,在进行数控改造。

网友A:
这可真不服不行了,上海第四机床厂,现在貌似是上海机床厂,里面有一退休的老师傅,专门修磨床的,来我们厂给m1420换根主轴,收费就是4000,人工费2000,主轴2000.这可是纯靠经验干活,主轴调得那是确实准。
楼主这个更牛

网友(点评):
有一方面很强就足够啦

网友:
确实很难,经验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真不服不行了,上海第四机床厂,现在貌似是上海机床厂,里面有一退休的老师傅,专门修磨床的,来我们厂 ...

旧的主轴一般再超精密磨加工,后刮配轴瓦。就是刮瓦麻烦一点。
一般不更换新的,除非磨损非常厉害,或者闷车有裂纹了,才更换。
你说的价格不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挺费事的,我以前分厂下面有个设备公司改过,首先把设备大修、改造到出厂精度,在进行数控改造。

大修到出厂精度,就是主轴麻烦一点,其它的轴承更换.调整.装配,
滚柱导轨,磨加工一下就可以,更换滚柱。
第一台的时候比较麻烦,需要设计滚珠丝杠的合理安装位置,
PLC需要合理编程。
后面几台只要找到中心高安装就可以,PLC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C:
厉害,楼主用的可是施耐德元器件?组态画面还有其他的吗?个人感觉楼主画面参数太多...

网友(点评):
画面有参数设置页面,运行页面和故障诊断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楼主用的可是施耐德元器件?组态画面还有其他的吗?个人感觉楼主画面参数太多...

提倡使用国货,呵呵!
PLC.伺服,驱动,显示屏都是无锡信捷的。电气开关等是德力西的,断路器是苏州的。
以前别的机床也用信捷的,最长的3年多了,没出过问题,也算给信捷做个广告。
根据轴承磨床磨削特点,有快跳量.快进量.黑皮量.粗磨量.精磨量.光磨时间,
砂轮修整量,进给补偿量.磨削计时.修整计数.班产量等,这些都要可以设置行程和速度以及时间,
所以参数是比较多的。
136的还好一点,只有一个砂轮和工件磨削.
1410的有两个砂轮和两个工件同时磨削,参数更加多了,也可以说是两台机床和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眼睛欺骗了俺:PLC感觉像M238、按钮开关像B2B,接触器跟屏也有点儿那意思,断路器明显不是...眼拙了

网友(点评):
提倡国货。。“中国梦”~~~~

网友:
下次楼主可以考虑用我们爱德利的伺服哈,价格优惠,性价比高。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虽然学的数控但是这些还真是搞不懂

网友:
楼主厉害啊!值得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D:
楼主厉害,我就是学数控的,可是到现在连数控机床的结构都不清楚,惭愧啊!

网友E:
楼主一定有丰厚的经验吧,爱德利伺服向你学习,这种坚持学习的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我就是学数控的,可是到现在连数控机床的结构都不清楚,惭愧啊!

只要你知道了就什么时候都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定有丰厚的经验吧,爱德利伺服向你学习,这种坚持学习的毅力,

谢谢!
有机会合作!
现在在设计自动六轴销钉打孔机,估计一个月出产品(没地方山寨。呵呵!)。
如果你有变频器,明年我要用,1KW左右的。到时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