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选型求教

楼主(2012-12-10):
轧制力2000KN,为双缸,单缸为1000KN,最大压下速度0.8mm/s,工进行程30mm,机架总刚度700MN/m,快退速度16mm/s,0.05mm频宽f(Hz)6,板厚精度0.02mm,伺服阀怎样选择,型号????

网友:
LZ,这个不只光选伺服阀了。根据以上参数先把系统压力和流量定下来再选伺服阀比较合适。是课题研究吧?轧机系统已经很成熟了,有现成图纸的

楼主:
经过计算,负载流量QL=2.355L/min,系统供油压力为28MPa,负载压力为20.38MPa,空载流量为4.08L/min,麻烦给选一个伺服阀和放大器??我找不到伺服阀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