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画齿轮外挂

楼主(2012-12-10):
(无正文)

网友A:
齿轮插件,输入“gear”,即可以调出齿轮输入框,输入数据之后,齿轮CAD图就出来l了,安装这个插件应该都会的,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插件,输入“gear”,即可以调出齿轮输入框,输入数据之后,齿轮CAD图就出来l了,安装这个插件应该都会 ...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