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宽的PE薄膜袋,用怎样的封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2-12-10):
1.2米宽的PE薄膜袋,用怎样的封合方式比较好?

网友:
1.2M?

网友:
热封不行吗?我们的封切机有1.5m的就是用的热封的

网友(点评):
1.5M封出来效果怎么样啦?

网友A:
就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塑料袋的封口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塑料袋的封口似得

热封装置里面是用发热管?还是什么?还要不要温控装置?热封过后热封装置表面烫不烫?因为我担心把产品烫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封装置里面是用发热管?还是什么?还要不要温控装置?热封过后热封装置表面烫不烫?因为我担心把产品烫 ...

热封刀里面是发热管,有瞬热型和持续加热型。
产品外观有要求的通常增加温控装置。
热封刀肯定热了啊,有防护装置。
不知道你的工作效率是多少,什么产品,最好有产品照片提供。
可以加我的QQ聊。9800389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封刀里面是发热管,有瞬热型和持续加热型。
产品外观有要求的通常增加温控装置。
热封刀肯定热了啊, ...

谢谢!现上传一图片。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