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纸中圆圈里的BZ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12-12-10):
附件是一张图纸,里面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圆圈里的BZ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圆圈右边有一个对号,对号上面是一个小写字母a,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请解答的详细点,我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要说下哪里的图纸?图纸里面是什么吧

网友:
BZ是毛坯余量吧,a,z什么的代表粗糙度符号,图纸其他地方应该有标注,a代表多少,比如3.2,z代表多少,比如12.5.之类的

猜得啊,不对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请说明图纸出处;
BZ还真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对号是机加工符号,上面的数字是粗糙度数值;

网友A:
BZ是DIN标准中规定的加工余量的表示代号,a及对号代表加工表面的粗糙度要求Ra值,kugel表示球面

网友:
长见识了!我只认识那个对号是采用任何方法达到那个粗糙度,其他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Z是DIN标准中规定的加工余量的表示代号,a及对号代表加工表面的粗糙度要求Ra值,kugel表示球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