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基础知识接龙,如何磨一个六面体才能六面角尺?

楼主(2012-12-10):
如题,很多初入机械行业的大学生可能还不知道如何磨出一个六面都是直角的长方体出来,这个问题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却是一个基础,基础打好了才能建高楼998大侠说的,有很多基础的问题更加需要大家来探讨。也请楼下的朋友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后提出一个基础的问题让下一楼回答,看能盖几层高楼,大家支持下。

网友:
难道长方体有哪个面没有直角?求解释

网友(点评):
毛料用锯床下料,面与面之间没有形位公差中的平行度垂直度等,明白吗?长方体是理论假象的一种立体几何。

网友:
呵呵,想磨六面,基础是磨两面,想磨两面,基础是一面。个人感觉,先能把一面磨平就不错了,呵呵,也不容易呢。

我先来块砖吧:
1、一般说来,磨平面是要用平面磨床的。

2、平面磨床一般是要用电磁吸盘的。

3、考虑到金属内应力和加工应力,两平面是要反复磨的。

4、如果要磨出高精度的平面,装夹是很关键的,不平的地方是要在电磁吸盘吸紧之前,垫一下的,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两面反复磨平的次数的。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当然高精度的平面通常不是磨床磨出来的,而是要钳工刮研或研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需要特别要求严格的平行和垂直,就是说不考虑变形因素,你说出来前两个面的做法 ,接下来磨第三面开始才是关键。第三面该怎么磨呢要与先前磨的两个面垂直的哦。答完问题,请提个基础问题给下楼。

网友(点评):
如果不要求严格的平行和垂直的话,好办些。第三面要用弯板装夹;第四面与第三面平行即可,可以用电磁吸盘。第五面,要用两个标准六面体靠平侧面,下底面垫平;第六面容易些,与第五面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如果允许用砂轮端面磨削,又认为端面与外圆面垂直度很好的话,更好干。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请提个问题给下楼。谢谢。

网友:
呵呵,最近遇到个实际问题,希望各位能有好的方案。

细长轴,如何打两端的中心孔最合理?

网友:
用平面磨床磨出一个六面体,以任意面为底测其他四个面的直角度,必需达到可测最大范围在 0.003mm以内。

这是N年以前手摇小磨床学徒的练习题,工件大小在100mm以内。
50x50x2.0 工件的平面度要求在 0.002mm 以内。
用3#的方法是磨不出上述的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keyman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需要特别要求严格的平行和垂直,就是说不考虑变形因素,",呵呵,你说的不错,但楼主指明不要求精度,才有后面的说法。要精度的话,的确不能这么简单一磨了事呀。

网友(点评):
更加高要求的加工方法,大侠可否不吝赐教,我们刚才讨论的确是一般普通工件的外形处理方法,希望大侠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磨床精度有要求,磁盘校验或研平,这是基本;研磨进刀进给和精度级数要匹配;粗磨比精磨更重要;第三、五面需要校验达标后再磨。

网友:
请问楼主:磨六面体才能六面角尺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六个面互相垂直和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