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结构的设备将板条卷起呢?

楼主(2012-12-10):
                                                                         采用什么结构的设备将板条卷起呢?
          有一长方形的金属板条,设计一种自动化小设备能够把该金属板条自动卷成圈,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好呢?请高手赐教,先谢了。

网友:
是批量生产吗,三辊卷曲或五辊卷曲及,如果是带钢用辊式成型设备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个卷圆机,很简单的,三个滚筒,上一个,下面两个,位置设计成可以调节的,使用电机带动滚筒运动,就可以卷圆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卷圆机,可以自己找点资料。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
也要看板的厚度啊

网友:
《造物小百科》里面看过。结构很简单。

网友(2013-04-07):
小尺寸钢板,就是个卷圆机,很多小手工作坊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