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焊接一平台,一个平方受力为1吨重

楼主(2012-12-10):
公司要焊接一平台,一个平方受力为1吨重,2.5米高.两柱之间垮距为3.5米。用多大工字钢了?最主要怎么去计算.

网友:
1.初步画个受力图,求出各受力点的力2.计算各截面的剪力和弯矩,找出最大的弯矩截面和最大的剪力区域,初选一个规格的工字钢校核弯矩和剪力3.如果有很长的悬臂的话,计算挠度,看下刚度好不好。
求楼主的计算结果

网友(2013-02-17):
你把这玩意弄的太复杂了

网友:
一般钢结构都没这样一点一点算的,感觉二楼跟在做作业一样,一般都是根据经验选的,如果都一点点算那公司早就跨了。

网友(2013-08-12):
有钢结构软件使计算

网友(2013-10-26):
呵呵,对啊。我是看经验!选大不选小

网友:
要么选大点,要么仿真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