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钻出的孔小0.01-0.02如何解释?

楼主(2012-12-10):
    各位好,标准硬质合金钻头,3倍径,直径D10.5,加工40CR材料,立加上使用,目前有一部份钻头钻出来的孔偏小0.01-0.02,造成通规不通,切削参数:VC70m/min fz0.18 ,液压夹头,排除跳动大,钻头直径本身问题以及材料收缩因素,孔的圆度及粗糙度也还可以,按道理说都是同一批次生产的,都是高精度的工具磨床做出来的,钻尖也不可能偏差超过0.005啊,客户提出来这个问题,本人也想不出来缘因,请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同样的例子,以及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不懂啥情况,楼主排除了这么多情况,我乱猜下:1.部分刀具材料有问题,刀具加工磨损,楼主是做刀具的?

网友:
首先,钻头只是粗加工刀具,一般用于H8级以上孔的加工,没必要精确到0.01-0.02;
10.5的孔,如果公差是+0.018,-0的话,是H7的公差,这个要求是要用铰刀或镗刀加工的;
同一批钻头,钻出的孔,直径相差几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佩服,东篱下的话很对。另外对于测量也是要求很高的,细微的垃圾都可能使你的测量有误差,哈哈,给东篱下多添加几分。

网友(点评):
厉害,精度高点的确实是铰刀 钻头钻出来的孔既然有下偏差的,正好用于基轴制配合的配合,呵呵

网友:
冷却液不够,排屑不好,还有钻尖形态不对及刃部倒锥过大都能导致缩孔,40CR材料软,粘,你可以加大冷却液,或将钻尖做锋利,刃径倒锥减小等方式解决,当然钻头公差都比较大,你也可以将钻头刃部公差放大0.01~0.02mm解决

网友:
见过一次钻孔下公差的情况,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那工人是个磨钻头爱好者,在克服上偏差方面很内行,材料是铝材料,

当时的判断是这样的,正常钻头做出来是不可能下偏差的,是切削热太高,孔钻完后收缩造成的

你用的是硬质合金,有没有钻头钝,挤压回弹在里面

网友:
同一批钻头,钻出的孔,直径相差几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网友:
应当是用三坐标检测的,小是正常的!

网友:
钻头加工的孔径公差没这么小的,用塞规检查干嘛?要求高就铰或镗咯。

楼主:
是这样的,客户是做汽车零配件的,上面的销孔公差在H8,公差大概在+0/+0.03左右,由于成本的控制,客户工艺优化到只用整体合质钻头就可以保证,而且这个工艺用了五六年了,以前是日系一家品牌的钻头,一直没问题,而且钻头可以返磨四五次,还可以保证在公差范围内,像这样的情况,你本来是去替代别人的产品的,却让客户增加一道铰或镗的工序,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点评):
那你自己先要表达清楚嘛,不然我们怎么了解情况呢,你说是吧。

网友(点评):
钻的孔小了,那就先检测钻孔合格的钻头和不合格的钻头的直径,然后再作打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客户是做汽车零配件的,上面的销孔公差在H8,公差大概在+0/+0.03左右,由于成本的控制,客户工艺优化到 ...

不好意思,没掌握好语气,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钻头一般都是m7的公差吧,公差带很大的,有大有小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