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计算弧齿锥齿轮的理论齿面点坐标,求程序

楼主(2012-12-10):
如何用matlab计算弧齿锥齿轮的理论齿面点坐标,求程序,针对齿面网格三维坐标点的求解

网友A:
首先应该有理论齿面的齿廓方程,确定自变量参数,然后编程求解即可。

楼主(2013-04-20):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有理论齿面的齿廓方程,确定自变量参数,然后编程求解即可。

有相关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程序吗

程序我这里没有现成的。你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写一下。

楼主:
您好,我现在急需,需要弧齿锥齿轮的大轮凹面方程,以及求出网格规划的点,需要matlab程序,以及用matlab绘出齿面的齿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这里没有现成的。你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写一下。

您好,我现在急需,需要弧齿锥齿轮的大轮凹面方程,以及求出网格规划的点,需要matlab程序,以及用matlab绘出齿面的齿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急需,需要弧齿锥齿轮的大轮凹面方程,以及求出网格规划的点,需要matlab程序,以及用matlab ...

我看你是 去年年底发的帖子,怎么这么长时间,问题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 去年年底发的帖子,怎么这么长时间,问题还没搞定?

是呀,所以很急

网友(2013-10-14):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这里没有现成的。你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可以试着写一下。

你好!我想问下,就是在求解小轮的齿面点时,要先求解构建的非线性方程(x=fsolve(@gear_o,x0,options);),x0的初值应该怎样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