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堵料装置

楼主(2012-12-10):
采用什么机构可使包装机上的接料斗上下震动,防堵料。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加一个震动筛吧

网友:
你包装的是什么物料?

需要振动很好处理,使用震动电机即可。

但是粉料的防堵,通常使用气垫。

网友:
振动电机

网友:
问题不清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12-05):
料斗大小足够加振动电机吗?

网友(2023-03-15):
这个我最清楚了,很显然你需要振动器。但是振动器怎么选要根据你实际处理的物料的特性和物料的量来决定。如果量很多,物料粒径很大,一般用到振动电机了;如果是处理粉体的,量也不算大,那么球型振动器,涡轮振动器就够了,如果处理的是精密物料零件,还有更小的高频振动器;如果是处理食品、制药、或者锂电行业的,那么可用不用油的振动器。

网友:
气垫破拱,振动器应该都有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