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车削加工303材料可以以车代磨的刀片

楼主(2012-12-10):
加工一款台阶轴,303料,一头是8一头是11.1,11.1是要滚齿,无太高的精度要求。8的公差是  0.001-0.004,装配轴承用。现在的工艺是车到8.1再磨,但这样的话加工时间就多了,看看有没有哪款刀可以稳定加工该尺寸?机床使用20方刀杆,尝试过京瓷PR930材质,效果不是很好,尺寸可以到位,但光洁度差。

网友:
这么高的尺寸精度怎么可能没有粗糙度要求呢?如果真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管了,只要控制尺寸就成了。当然,粗糙度不能超过图纸右上角的其余粗糙度要求。

楼主:
光洁度要求3.2。

网友:
你的批量有多大啊?公差这么小,车刀很难稳定保证尺寸。

网友(2013-06-03):
3.2比较大了,保证精度完全可以车

网友(2013-12-19):
太难了,估计比较麻烦。还不如用磨床

网友:
车削的话批量生产,精度不太容易保证,主要是外径太小,且303材料是一种奥氏体不锈钢,材料较粘且不太容易加工,
个人认为,以车代磨,是需要一定条件支持的,单就说材料,首先要有一定的硬度,目前以车代磨推广的最好的是在淬硬
料加工这一块,配合用CBN刀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