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零件批量加工方法

楼主(2012-12-10):
材料为304  有锻件 也有线切割切的板材 50-100为一批 形状都类似 单品有很多 求高效加工方法
目前加工工艺如下(按铸件)
1铣平上下两面(留磨量0.3)
2粗铣台阶部分 也是留磨量
3六个单件平摆在平台上背对背(3组) 铣带台阶的那5个侧边 并带出后面的圆弧
4平口钳上铣成最后的背面
5 平磨磨成上下表面
问题是效率很低 费刀  铣侧面的时候用合金立铣大概也就40个左右 还分粗精两把
设备是立式加工中心
还望有经验的大大们赐教啊
第一次上图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弄成直接看的那种 见笑了

网友:
无图片,怎么给你支招

网友:
速度图片

网友:
你找机械加工的老师傅问问,这个板块你应该有老师傅的-ATL变频器奉上小建议。

网友:
没有图,怎么给你出方案

网友:
还的看你所在的公司都有什么设备

楼主:
各位  图片来了  呵呵 终于弄会了传图片

网友A:
...这种零件完全没必要弄到加工中心上去吧?圆弧R10,直接用20的棒铣刀铣出来,304的板子也不那么费刀吧?

网友A:
1)铣平面,端面留余量?(虽然你有2丝的偏差,但是端面没有要求,直接铣到位?)304的板子能吸住么?

2)侧铣凸台至尺寸(台阶厚度是自由尺寸),台阶面根部消气

3)用20的棒铣刀铣R10缺口,或者模钻2-φ10孔,在铣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件完全没必要弄到加工中心上去吧?圆弧R10,直接用20的棒铣刀铣出来,304的板子也不那么费刀吧?

在加工中心加工主要为了效率  以前在普通设备上也做过 外形不规矩 而且效率很低 现在做的也不能说很差 但就是想寻找个有突破性的方法 感谢您的参与 最后悄悄的说一句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R10最大只能用直径14的刀 否则负载会很大 影响工件定位和精度 加速主轴精度和机床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铣平面,端面留余量?(虽然你有2丝的偏差,但是端面没有要求,直接铣到位?)304的板子能吸住么?

2 ...

平磨不是问题 随便按规则摆放就行  能放20个左右 周围用上磁档铁靠紧  每班100件很轻松的  现在就这样做 还是学徒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