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自润滑版加工,求助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  最近接到一批这种活

这个是用在模具上的自润滑滑板

之前没有加工过

有没有加工过这个产品的朋友介绍一下加工过程。

介绍的详细一下

网友:
不知道要求你加工什么?外形尺寸?还是啥?
这种导板通常基料是铜,黑点是石墨。
我们做汽车模具的时候常用,但现在做普通冲压模具很难得用的上

网友:
一般这样的润滑板已有标准件!如果你们没有成熟的技术加工好像有问题!
楼上说的很对!在汽车内饰件模具上一届大量的使用这样的润滑板作为滑块导滑用!安装在模具上之前必须将此导滑板浸泡在油里。当然,在一般的模具上也应该可以使用,只是价格比较高而已!

楼主:
对的 我们就是给别人加工这个  看看有没有成熟的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