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rMoV热处理,整体淬火前需要调质吗?

楼主(2012-12-10):
12CrMoV热处理 淬火 请教

网友:
是Cr12Mov吧?
一般都是直接淬火,再回火(消除淬火应力)
这个材料我们用作切刀比较多
调整一般都用40Cr 45#
本人愚见...

网友:
可百度  Cr12Mov淬火

也可在本网站搜索  Cr12Mov

网友:
调质本身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工艺
调质完了在淬火干嘛?

网友(2013-01-16):
是呀,我也好奇,调制不就包括淬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