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有无替代工艺?

楼主(2012-12-10):
我们有种产品,现在是镀锌处理的,想咨询社区的高手给支招,有没有合适的替代工艺,既能有接近或超过镀锌处理的防锈和装饰效果,又比镀锌成本低?先谢谢了!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两种管子,一种外径72壁厚2,长度180;另一种外径150壁厚4,长度240.我们当地的镀锌价,小管子0.5元,大管子3元。

网友:
综合考虑,估计没其他工艺可替代!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看网上介绍过达克罗替代镀锌工艺,没接触过,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成本怎样?

网友:
达克罗比镀Zn贵,基本来讲没有比它便宜的。不知道发黑怎么样

楼主:
多谢回复,期待其他高手指点!

网友(2013-10-31):
看你使用情况,漆工艺,或者材料更换,或者复合 塑料等材料。

网友(2015-06-15):
现在是有的,单纯考虑镀锌效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可以用漂浮型铝银浆代替,如果批量很小的话可以购买手喷漆来解决这个问题,相信可以轻松解决的,不仅环保,还使用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