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304不锈钢槽用什么铣刀

楼主(2012-12-10):
直径59mm壁厚3mm的不锈钢(304)的套筒,要开三个18mm的槽,用什么铣刀啊。批量的

网友A:
锯片铣刀

网友B:
楼主,请问你的槽开在哪个位置?怎样的开?开成什么样子的?

网友C:
来个图纸给大家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的槽开在哪个位置?怎样的开?开成什么样子的?

开在端面上,三等分的,18mm*18mm的。。壁厚是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片铣刀

锯片的?那得开到什么时候去啊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图纸给大家看看先

不好意思,图纸我也不会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纸我也不会弄啊

网友:
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
做一个胎具,将治具插入54的孔内,再用分度头装卡。注意:三爪要夹在含胎具孔的那边,再用8毫米的钴8铣刀或M30硬质合金铣刀铣18宽的口。进给量和转速你自己算算。我就不给了。机床的性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osg铣刀住友加工不锈钢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