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件的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2-12-10):
对于钣金方面我也是外行,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望懂的兄弟不吝赐教吧、
关于钣金件的尺寸标注,现有两种方法,不知道哪种方法更科学更便于实际操作一些。
图一:

图一为标注延长线的交点.虽说便于绘制,但我认为在实际检测的时候可能会不大方便,因为延长线的交点在实体之外,不易控制。
图二:

图二为尺寸线标至直线与圆弧的切点处,用此法绘制个人认为较为科学,绘制展开图时较为方便,但在检测时候其实切点也不大好找。
用我外行人的眼光来看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大好检测,请问专业的钣金企业都是怎么弄的,一般都用什么检测方法。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如下图

若有图中所示的Φ24光孔,其定位尺寸一般是怎么标注的(比如孔的中心线距离尖角处有尺寸要求),是标注至延长线交点、切点还是R1中心处?哪种方法更便于实际操作?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似小若大的问题。期待钣金高手的指点,最想知道的是怎样去检验。

网友:
钣金的标注我也还比较糊涂,等高人指点 。

网友:
图一科学一点,你要的是最终尺寸
钣金技工根据你的最终尺寸进行折边计算

至于24光孔标注,应该是标注到边角距离

网友:
这个图一标注的相对好一些,同意同意楼上的说法,你给的尺寸不是只为钣金折弯测量用,后面这个尺寸还要关联焊接,装配使用,而不是方便谁就给谁尺寸,一般折弯边上的孔,都是做到边距离,或者到边中心线的距离

网友(2013-03-22):
通常标注成型尺寸就足够了,其余钣金冷作工会做好工艺,冲孔的标注话楼上说的就OK了

网友:
期待高手给个明确的答案

网友:
设计的人都搞不清楚,全指望钣金工人来解决肯定会出问题。我一般是给工人折边尺寸,就按我的线剪.折,不能轻易让工人去发挥。不然结果一定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看过类似的板金锐角弯折图。好像要求将该两边延长线(一般为外表面)形成的那个交点画出来。然后标定从交点到各个边缘的尺寸。

网友:
工人将会根据类似图纸,根据材料特性,使用弯折摸具来处理。

网友:
这个要看你折弯的展开的计算方式的:第一种对应于钣金扣除,第二种适用于钣金补偿

网友(点评):
折弯角折不到位的话,折弯线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2013-07-15):
这么说吧:
按照国标GB 4458.4-1984 机械制图尺寸注法,2.3.4,在光滑过渡处标注尺寸时,必须用细实线将轮廓线延长,从它们的交点处引出尺寸界线。

网友:
第一个标注方法更科学一些,产品尺寸精度要求高的话,用2.5次元等检测设备可以材料实际焦点的尺寸;如果尺寸要求不高,数折加工的话第二种标注也不怎么好,最好直接标注折弯外形的尺寸;至于孔位的标注,要看孔到那个位置的尺寸重要了!

网友(2014-12-17):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2016-08-30):
每次标的时候都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