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具自润滑板或自润滑块的定义用途及原理

楼主(2012-12-11):
求模具自润滑板或自润滑块的定义用途及原理,看到有坛友提出自润滑板的加工,觉得这方面挺有用的,但是对其十分不了解,网上资源缺少,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自润滑板是目前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的一种很有使用价值的模具配件。,为避免滑块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拉伤。主要用在一些高级的模具及大型的注射模具上。
通常,注射模具的滑块导滑传统上都是采取将滑块配合的零件热处理,并使其保持有一定的硬度差,这样可以保证滑动零件在工作中不至于拉伤损坏!
自润滑板的基体是黄铜,并在其板内均匀安置石墨棒。其工作原理基本上和机械上的轴套相同。
一般在安装使用之前,会将润滑板浸入油中浸泡一段时间以保证石墨中保持充分的润滑油。这样防磨损的效果会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

网友(点评):
冷冲压模具上有自润滑块的应用么?还有覆盖件拉伸成型模具。

网友(点评):
冷冲模具用的要少多了!而且,滑块在冷冲模具上的运用仅仅只是冲侧孔的时候用上。一般不需要这样的配件

网友:
拉伸成型模具的装配关系及模具零件之间的运动方式一般不需要这样的自润滑模式。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板是目前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的一种很有使用价值的模具配件。,为避免滑块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拉伤。主要 ...

你好,请问,自润滑设计的时候,自润滑给石墨预留的孔的面积及大小是否有要求,或者相关的计算公式?或者有相关的设计案例也行。谢谢。请您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