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数控的刀头,月转越紧了,现在拧不动

楼主(2012-12-11):
这就是那个刀头,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把它打开

网友:
你是说拉钉?

网友:
拉钉是用螺纹连接的,估计指的是这个,可以考虑用加热的方式来处理,泡在热油里再拧

网友:
里面的卡抓坏了,要不就是那螺纹坏了,拆掉来看看

楼主:
老板今天买了个扳手 回来,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2013-02-05):
牛X扳手还没的

网友:
晕。楼主开玩笑呢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说的的是自紧夹头,平时都是用手就轻松拧开了,遇到拧不开当然想不到用专用扳手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