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136 HRC60°±2°请教

楼主(2012-12-11):
知道HRC是洛氏硬度,常见的是HRC58-60这种格式,但没见过带°的。有以下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1.带°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现在需要用S136做个活塞和套筒,里面滑配干磨,想问下这种材料用什么表面处理工艺。

特意去百度了下,复习一下:
  硬度是材料抵抗外物刺入的一种能力。 试验钢铁硬度的最普通方法是用锉刀在工件边缘上锉擦,由其表面所呈现的擦痕深浅以判定其硬度的高低。这种方法称为锉试法,这种方法不太科学。 用硬度试验器来试验极为准确,是现代试验硬度常用的方法。 最常用的试验法有洛氏硬度试验。洛氏硬度试验机利用金刚石冲入金属的深度来测定金属的硬度,冲入深度愈大,硬度愈小。

  洛氏硬度(Rockwellhardness),这是由洛克威尔(S.P.Rockwell)在1921年提出来的,是使用洛氏硬度计所测定的金属材料的硬度值。该值没有单位,只用代号“HR”表示。

  洛氏硬度中HRA、HRB、HRC中的A、B、C为三种不同的标准。称为标尺A、标尺B、标尺C。

  HRA 是采用60Kg载荷和120°金刚石锥压入器求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例如:硬质合金。

RB 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9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例如:退火钢、 铸铁等。

RC 是采用150Kg载荷和120°金刚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例如:淬火钢等

  其测量方法是,在规定的外加载荷下,将钢球或金刚石压头垂直压入待试材料的表面,产生凹痕,根据载荷解除后的凹痕深度,利用洛氏硬度计算公式HR=(K-H)/C便可以计算出洛氏硬度。洛氏硬度值显示在硬度计的表盘上,可以直接读取。

  上述公式中,K为常数,金刚石压头时K=0.2MM,淬火钢球压头时K=0.26MM;H为主载荷解除后试件的压痕深度;C也为常数,一般情况下C=0.002MM。由此可以看出,压痕越浅,HR值越大,材料硬度越高。一般用代号HRA、HRB、HRC来表示材料的硬度,其中HRA表示试验载荷588.4N(60KG-F)使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压头试压;HRB表示试验载荷980.7N(100KG-F)使用直径1.59MM的淬火钢球试压;HRC表示试验载荷1471.1N(150KG-F)使用顶角为120度的金刚石圆锥头试压。对于硬度较高的制刀材料,制刀界通用HRC来表示刀锋硬度,比如HRC60,即代表在试验载荷为1471.1N、使用顶角为120°的金刚石圆锥压头时,被试材料的压痕深度为0.08MM。

  简而言之,硬度越高,抗磨损能力越高,但脆性也越大。硬度最高不超过60HRC。 通常一把好刀的刀刃硬度应在洛氏硬度50HRC以上,60HRC以下。

网友:
那是度数的符号来的,正常的标注。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说的那个常见的HRC58-62 是不是把度数给省略了

网友:
正常的标注

网友:
呃,那个圆圈不就是个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