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图与工程图的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2-12-11):
请教大家,sw2011,  我在零件图里零件图是M14
*1.5螺孔啊,到工程图标注成了M12.5*1.5,怎么回事啊

补充一下,我从新画一个M10螺纹孔,结果智能标注是Ф9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你标了底孔上了吧

网友A:
怎么工程图中没有螺纹显示?

网友B:
这里M12.5就是底孔直径吧,多带了个M而已,还是M14打的孔是12.5

网友C:
你可能是标在螺纹孔的内孔上了吧!

网友D:
我晕 第二张图有玄机啊

能“更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 第二张图有玄机啊

能“更新”一下吗?

更新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E:
楼主把大径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是标在螺纹孔的内孔上了吧!

怎样才能标到外孔呢?怎么也选不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M12.5就是底孔直径吧,多带了个M而已,还是M14打的孔是12.5

我是用的智能标注 啊我画的是M14*1.5尺寸怎么会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工程图中没有螺纹显示?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大径删掉了

不好意思,您指的是?

网友F:
应该是你标错了,从新画一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标错了,从新画一次试一下

从新画了。智能标注的尺寸,比我先前零件图选择的尺寸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新画了。智能标注的尺寸,比我先前零件图选择的尺寸小啊

软件问题,卸载重装

网友:
应该是注释方面的问题!

网友G:
明白楼主的问题了
解决方法:在标注孔的时候不要用智能标注,应该用孔标注
智能标注无法识别螺纹孔,只能识别出孔的直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白楼主的问题了
解决方法:在标注孔的时候不要用智能标注,应该用孔标注
智能标注无法识别螺纹孔,只能 ...

正解啊,标注后,如图,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解啊,标注后,如图,求详细解释,谢谢

你个标注应该是用孔标注出来的
你如果觉得标注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再手动更改的
比如只留下M14X1.5完全贯穿,或者自己添加一些文字,都可以的

网友:
没遇到过,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个标注应该是用孔标注出来的
你如果觉得标注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再手动更改的
比如只留下M14X1.5完 ...

嗯,受教了,thankyou!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我在苏州阿尔法公司面试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螺纹孔,在标注的时候变成底孔了.最后是转成2D解决的.
现在算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