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薄壁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2-12-11):
此薄壁件如何加工,  长度3000mm,  材料是碳钢板, 有检验的前辈请给点建议。

网友A:
  折弯焊接  带公差的地方留余量焊接后在加工!

网友:
钣金折弯,批量做么开滚压模,或者成型模。貌似这个精度需要焊接工装,焊后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焊接  带公差的地方留余量焊接后在加工!

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机加工时震动太大。无法保证平面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机加工时震动太大。无法保证平面度

      仔细看了下尺寸公差,的确不好控制.试试做工装加工吧!

网友:
这得从工装上下工夫,加工有平面度要求的表面时在工件内腔增加工艺肋。这样就能增加工件的整体刚性。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基准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基准在哪啊

他那基准不是台阶面吗,互为基准的,有垂直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