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菜鸟,大神帮我看看咋焊成这样

楼主(2012-12-11):
刚学习焊接,平焊1mm厚不锈钢板,焊丝是1.6mm,脉冲钨极氩弧焊,脉冲0.1s,峰值电流15A,基值电流6A,氩气流量5L/min,
就焊成这样了,附件图片

网友:
新手嘛,很正常的。焊机参数不考虑,就运丝不好就成这样了。

网友A:
1mm厚点焊
LZ焊的氩气没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m厚点焊
LZ焊的氩气没起到保护作用

请问前辈如何解决。

网友:
自己焊接过一个月,好像是电流大了一点点,焊接技术不好,焊接的时候手没有掌握速度和稳度吧,好像手要轻微的抖动吧,让焊接均匀吧,其它是否要调节送丝速度和气体压力就不知道了

网友C:
1.0的板,没必要加焊丝,直接点焊再拉焊嘛,电流调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如何解决。

焊好后焊枪停一下,待保护气体保护后再脱离焊接处.大家都懂的
慢慢摸索就会懂了

网友:
自己制作改制样品学会二保焊的路过.....楼主薄板单位时间内吸收的能量过多导致,解决办法各式各样喽

网友:
电流大了吧..

网友:
看楼主这样是焊接过程中填丝不均匀造成的,在运丝的过程速度不均匀。板子被焊穿了可能是你在这处停留时间过长造成的。没有出现鸡屎状颗粒物证明你的填丝位置是正确的。还是多加练习吧。

网友:
焊丝太粗、手不稳导致。

网友:
焊接电流大,焊接速度慢

网友(2013-01-31):
,脉冲0.1s,峰值电流15A,基值电流6A,氩气流量5L/min,
--------------------------------
焊丝可再选细一些的,脉冲时间调长点,峰值电流40-50,基值5,15太小了,一下烧不化,时间一长反而会变形。也可以不用脉冲,就是一下一下点焊。氩弧焊技术的关键是送丝要均,手要稳。要注意走直线。加几秒氩气延时,枪口不要离开焊件。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C:
1.0的板,没必要加焊丝,直接点焊再拉焊嘛,电流调小点。

有没必要加焊丝要看工艺要求。

网友:
0.1的板,先点连接起来,后焊,焊接电流不能大,焊接速度慢一点。

网友:
电流过大,乌针要和焊缝保持一定的高度和对准焊缝,距离大约1MM,第2焊点要覆盖第1焊点3分子2,要保证这个距离一直焊下去就行了。

网友(2013-12-16):
电流大啦

网友(2015-10-28):
焊机没调好,手术也不好

网友:
这个焊接的送丝速度是不是慢了点,还有电流和电压的参数在调试下,不同的料厚应该是有不同的参数的

网友(2015-12-11):
新手,手法不熟练,导致焊接区温度过高~  先从点焊开始吧~

网友(2016-07-19):
不加焊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