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家空调引起我家卧室低频振动,如何证明?

楼主(2012-12-11):
邻居家空调外机震动较大,可能因房屋结构问题,我家的卧室产生了低频振动,戴上防噪音耳塞也无法入睡,几经协商,想让邻居移机加做减震处理,对方不答应,要求我们出部分钱给他家换新空调,如果我们非要移机,空调以后坏了是我家的责任(他家空调用了超过十年了)
对方称,不相信他家机子会影响到我家,这个就很麻烦,因为这个不是单纯的噪音,一听就能知道,我是南京的,遍找不着能做这种检测的机构或公司,我们想证明:一、是他家空调引起了我家的振动:二、这种振动是对人体不利的,至少影响睡眠。
在这里恳请各位机械行业的高手指点一下,无论是对这种现象的分析,还是解决方法,还是知道南京哪里有能做这种检测的机构或公司的,都请赐教,小女子这里拜谢了!

网友:
您隔壁家的是个富二代吧。空调能引起震动的。那得多大啊的空调啊。

难不成您这是打广告呢?

楼主:
上面说了, 可能是因为房屋结构的问题,引起了共振(?)
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隔壁的人(邻居租给了酒吧从业人员)恶做剧,还报警的呢
房子是我去年买并装修的,今年才住进去

网友(点评):
你知道共振是什么概念吗?

网友:
这玩意好像没有第三方检测的,就是检了,人家不承认你还是没辙,要么上法院,就算判你赢,他不换你还是没招.,就凭他说你家出部分钱给他家换新空调,这人纯属没事找抽型的,跟这种人打交道什么都不用说,拉出去先揍半小时,然后拉回去让他自己听,再问他换不换,估计他就换了

网友(点评):
这方法靠谱啊,哈哈。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
要求我们出部分钱给他家换新空调,如果我们非要移机,空调以后坏了是我家的责任(他家空调用了超过十年了)

没想善始善终啊    楼主应该发帖子问问各位高手,怎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让那空调挂掉

网友(点评):
果然是洽到好处 刚刚好!!!

网友(点评):
哈哈哈,这个方法我喜欢!

网友:
找下环保局

网友:
朋友,有句话不知道中听不中听,好在他的空调都十年了,对这种恶人,你就再忍两天吧,我估计也快到头了。。。

网友:
我们这边遇见这种不讲理的都找媒体。就算证明了有震动,人家要是不配合你也没什么办法,民事,以协调为主,惊动了官府,你也赢不了。即便赢了也执行不了。所以就要制造舆论了。这年头弱势群体就这一招了。

网友A:
10年都不会坏的空调,楼主会相信,反正我们不信,是该坏的时候了,你说他家换新的时候不是他的问题,楼主就主观判断了,唉
(以上的话当我没有说过)现在的邻居关系都这个样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年都不会坏的空调,楼主会相信,反正我们不信,是该坏的时候了,你说他家换新的时候不是他的问题,楼主就 ...

兄弟,质量过关的空调,用10年不是问题,乡下我家2001年买的三菱电机1.5P空调,到现在运行良好,制冷剂没有添加过,制冷制热效果没有减弱,外机没有腐蚀的痕迹,外机噪音很小。隔壁邻居家的空调也是三菱的,比我们早买2年,到现在也一点问题多没。其他邻居家是国产的,早些时候买的国产的,质量也好的,只是外机腐蚀厉害,那种杂牌的空调,建议别买,顶个3年算你运气。

网友(点评):
不是空调问题,不是检测问题,更不是问题本身,他们的问题是邻里关系问题

网友:
跟邻居协商,搞4个橡胶垫,帮他垫在外机固定螺丝下面试试看。

网友(点评):
不过要小心啊 十年的空调 拆装过程中别再咯嘣脆~~~ 就算一切顺利 安装完毕 震动解除,万一 我是说万一,人家再说你们拆装外机给俺弄的制冷不行了 制热不行了

网友(点评):
十年的空调,你还指望那个螺丝还能卸下来啊,早就锈死了!

网友:
有种检测震动仪器叫做震动计,不过价格有点贵。
建议好好商量一下,在空调的安装架子螺丝孔安装位置增加一些减震的橡胶皮垫,经济实惠省事。

网友:
先协调解决,不听的话,晚上向他家空调里灌水,一天灌一点,灌到坏为止。

网友:
找物业,楼房不知为什么产生噪音影响睡眠。
物业管总比你说要管用。

网友:
找点盐酸或硫酸一个注射器解决问题

网友:
没办法!!!忍吧!

网友(2013-02-17):
这种事其实很常见,我家也是楼下破空调震动噪音巨大,楼上居改非人声嘈杂。。。
之前在技术论坛遇到过几个技术牛人,遇到恶邻交涉无望之后,自己DIY了敲墙机,每天不定时自动砸墙报复,另一个是用音箱改造的,对着隔壁发噪音,搞得对方主动上门求饶。
我以前遇到过隔壁年轻人半夜音乐太大声,严重影响睡眠,每次交涉过后好几天又忘了。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起床拿本字典垫在墙上,用大锤使劲砸墙,隔壁立马鸦雀无声,从此再无噪音。

网友:
我看这邻居不是好人。“减震处理”,也就是加个橡胶垫而已,他为什么不同意?
楼主要不提出来:你自己出钱加个橡胶垫,问他干不干。
如果他还是不干,就想法把他的空调弄坏。

网友:
把他的空调整挂掉

网友:
他家空调罢工的时候就是楼主的解放之日

网友(2013-03-26):
让去修,最近邻居家说楼下各一层的邻居家洗澡,他家就响,查了几次,发现楼下开水龙头洗澡,他家就会响,原来是水龙头问题,两个卧室龙头换了下就好了。你说奇怪不,中间还隔了一户人家。

网友:
时间长了你这个楼会塌掉哦 ,早点卖房子吧!

网友:
给他空调的螺母紧紧

网友:
楼主可以再他空调旁边装个大型振动器,破坏震动频率,抵消震动效果,嘻嘻。

网友(2016-11-09):
他家应该也不会天天打空调吧啊,十年的机子应该快废了

网友(2022-01-13):
我一台将军挂机用了超十五年了,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