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会产生叠加吗?

楼主(2012-12-11):
几个盘类零件需要叠加地安装在一起,那么最后最低面和最上面的平行度是不是这几个零件的平行度叠加的和,还是比和大,还是比和小?

网友A:
你指的是实际还是理论?理论上是叠加的,实际未必。

网友:
这个不确定,有可能会小的

网友B:
不能确定。
因为如果叠加时正好高点对高点,低点对低点,那平行度就是叠加的和。但是万一是高点对低点,低点对高点,那平行误差正好抵消,理论为0。所以要看你装夹时的状态了,打表吧。

网友:
这是个随机数。

网友:
这个不好确定,你想一下两个45度的角块跌加起来。有几种可能。

网友C:
没有叠加一说,实际加工过程,只能使定义一个许用范围,比如一个上、下端面为3丝平行度要求的,加工到2丝、1丝都是允许的,你同时几个零件加工出来,单独测量每一个零件,也许他们的平行度是在要求范围内,但是却不是相同的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实际还是理论?理论上是叠加的,实际未必。

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确定。
因为如果叠加时正好高点对高点,低点对低点,那平行度就是叠加的和。但是万一是高点对低点,低 ...

所以这个设计的时候,公差可以不均分到各个零件里去。我是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叠加一说,实际加工过程,只能使定义一个许用范围,比如一个上、下端面为3丝平行度要求的,加工到2丝、 ...

我说的是实际的。

网友:
不确定,看实际叠加后打表数值吧。

网友:
随机的,打表吧

网友:
真怕楼主当设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