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测量一套模具里面的圆弧的半径,模具比较大,请教

楼主(2012-12-11):
RT,如何测量一段圆弧的半径。我要测量一套模具里面的圆弧的半径,模具比较大,没办法用三坐标。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三点确定一个圆

网友:
测量弦的大小,貌似可以用勾股定理能算出来!!

网友:
没有图,怎么来回答

网友:
发来实例。。。

网友:
看大概多大,然后做样板比对

网友:
不用那马麻烦,其实用深度尺即可

网友:
投影测量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有什么难度?

网友:
在圆弧上任取三个不重合的点,分别测量每两个点的距离和任意一个两点之间的角度后建立三角形,然后利用尺规作图或者绘图软件画出三角形三条边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也叫中垂线。三条垂直平分线会交汇于一点,这个点是三角形的外心,外心是一个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可想而知,从外心到三角形任意一个顶点的距离就是该三角形外接圆的半径。不过此法误差较大,不知是否适合楼主的需求。可能有先进的可直接测量的仪器或设备等等。

网友:
有专门测量R的R规,靠一下就知道R是多少了。也可以用一纸板比对着剪成所测物体的R,然后直接测纸板的R就行了。

网友:
你把图片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