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测量小窗口不见了,怎么把它调出。

楼主(2012-12-11):
solidworks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测量小窗口不见了,只是测量的时候鼠标变成了一把尺子,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把小窗口再显示出来?、/

网友:
点击评估里面的测量时就会此案时出窗口,楼主莫非是点击了不显示窗口?

网友:
工具栏里有测量。。。

网友:
右键-工具栏-尺寸/几何关系,这个工具条吗

网友A:
测量小窗口右上方有一个向上和向下的小箭头,楼主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小窗口右上方有一个向上和向下的小箭头,楼主点一下试试

就是看不到小窗口,怎么能点小箭头。谢谢

网友:
在第一行工具栏中文件名左边有个按钮。点里面的自定义,然后选中你要的工具一栏就好了

网友:
工具栏里找啊!要不直接设置快捷键 最方便了1

网友:
点工具栏上的测量就能出来

网友(2014-07-26):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听不懂话还装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