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如何在win7中安装啊,快崩溃了

楼主(2012-12-11):
请问到底如何在win7中安装啊,快崩溃了,看了好多安装攻略,就是不行,在以前xp系统的电脑中能安装并且运行,问题到底出在哪啊?请先驱们帮帮忙哇!~(我系统32位的)

网友:
到云端资源共享里大型软件区,下载UG,安装非常方便,几步简单操作就可以。我的PROe,ansys,MATLAB都用云端,非常给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UG8装了好几遍总是错误,最后放弃了!!!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许可证配置正确的话,就有3个进程,ugslmd.exe lmgrd.exe lmgre.exe 这三个进程是不可少的

网友:
楼主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是在学习中,一起努力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呢?我的也是win7,可以装啊,注意不要在中文目录下,用户名也不能是中文。你还是说下具体什么情况,才好解决

楼主:
许可证的问题,安装目录都是英文的,以前在XP系统上安装过,也能用,换成win7就各种许可证错误

网友:
装的UG7.5   WIN7系统

网友:
上网找找吧。。WIN7和XP有很多小地方设置修改之类的不一样,我之前也弄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