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轴承的链轮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2-12-11):
这种带轴承的链轮有没有相关标准?
这种链轮是不是不能承受轴向力啊?最大可承受的轴向力该如何计算?
还有就是这种结构,轴承与链轮是如何连接的?
菜鸟一个,希望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呗~~~谢谢了!

网友A:
这种带轴承的链轮  主要用做  张紧链轮 或  被动链轮,
轴承与链轮连接  一种是链轮内开2槽,用卡簧固定
               另一种是链轮,内部一端做成台阶  另外内1个槽 用卡簧固定
在MISUMI上有 ,或者让机加工的人做也可以、
标准 好像没有听所过 。

网友B:
有这种产品,本人用过,是从链轮厂家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轴承的链轮  主要用做  张紧链轮 或  被动链轮,
轴承与链轮连接  一种是链轮内开2槽,用卡簧固定
 ...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跟图片上的不太一样哦~这个看似是通过某种途径直接配合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产品,本人用过,是从链轮厂家购买的

是的,我在一个生产厂家网页上看到的,但是具体的配合方式不太明白。

网友:
大点儿的链轮厂家应该都有生产的

网友:
这种链轮不能传递扭矩,只能做张紧和换向用

轴承可能用的是车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跟图片上的不太一样哦~这个看似是通过某种途径直接配合在上面的。

如果什么也没有 ,那可能是过盈配合  ,轴承直接敲进去

网友:
貌似查无资料,只能看厂家样本,看它受力如何了

网友(2013-03-01):
直接向厂家询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