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细的机夹刀买吗?

楼主(2012-12-11):
这样的成品车内孔,有那么细的机夹刀买吗?这样应该不可以一次车好吧,到时应该还有掉头车平面吧?

网友:
16的铰刀啊
怎么小了

网友A:
车16的孔机加刀一大把!

网友(点评):
噢噢。。。。。。。。原材料是14孔啊。。。。。。。。

网友:
我厂都有车9的孔,更不用说14了

网友(点评):
噢噢。。。。。。。现在学开数控不是很懂啊。。。。。。。

网友B:
我用过最小的机加刀,最小加工颈是5的。

网友C:
用10毫米的刀做了 我天天做5毫米 6毫米的孔 长度73.4  有时还加工4.5毫米的

网友:
这么细的刀,加工这么长?你的刀杆子是是加硬材料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0毫米的刀做了 我天天做5毫米 6毫米的孔 长度73.4  有时还加工4.5毫米的

谢谢指点。。。。。。。。。。。车断后。。。。掉头车平面倒角吧????????

网友D:
底孔孔十四你那你就得选用直径十的内孔刀。看你的公差是两丝七,建议你买山特的内孔刀。山特在孔加工刀具上有优势。。

网友(点评):
额,优势在哪里?

网友(点评):
用过你就知道优势在哪里了,山特的孔刀抗震比较牛。。

网友(点评):
三特维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孔孔十四你那你就得选用直径十的内孔刀。看你的公差是两丝七,建议你买山特的内孔刀。山特在孔加工刀具上 ...

2丝内孔,到时装铜套的,,,,,,有型号嘛???你什么qq?、、、我加你

网友(点评):
用三录的就很好了绝对可以控制 不需要去买山特的 浪费钱。。。。

网友E:
大厂的刀杆加陶瓷刀片,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厂的刀杆加陶瓷刀片,效果应该不错

这么少的零件应该一个一个车还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16的孔机加刀一大把!

也可以车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少的零件应该一个一个车还是这样啊。。。。。。。。。。。

没看懂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说啥。

那个产品只有9,5mm厚度。。。。问你是一个一个加工,还是有其他方法啊。。。。。。。。。。。

网友E:
两边都要倒角,直接切下来效果怕是不好,反正就用一付软爪,多费点功夫吧。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我们都经常做13的孔..钻头打的是10的..你那个是批量吗?几个的话..镗下在做不行吗???????

网友:
随便搞搞了~~~~~~!我 3.0的芒孔  一个丝 公差 照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都要倒角,直接切下来效果怕是不好,反正就用一付软爪,多费点功夫吧。

具体方法。。。。。。。。。。。有止口的爪叫软爪吗?

网友F:
太简单的东西了,一把12的孔刀直接搞定,水平高的就磨把内勾刀直接勾倒角一次加工完切断,水平差点的就翻面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简单的东西了,一把12的孔刀直接搞定,水平高的就磨把内勾刀直接勾倒角一次加工完切断,水平差点的就翻面倒角 ...

我刚刚接触数车,所以很多东西不懂啊。。。。。。。。。。这个应该按你怎样加工好啊?

网友E:
我接触这个 也才5个月吧  其实数控车挺简单的,你只要知道普车的操作流程和加工工艺就差不多了,我很少自己磨刀,大多都是机加刀,在一般的情况下可以省下很多事。
告诉你个办法,有不太懂的东西的时候去淘宝查,商品介绍里面有很多有用的知识。
我估计你和我一样,上路的时候没人带,啥也没人教,我那时候就是网上看视频,去别人的工厂里面偷看啥的。。。。
软爪是气动、油压卡盘用的一种卡爪,是45钢没调制的材料,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车削成工装,这样加装时候精度比较高而且不会夹坏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接触这个 也才5个月吧  其实数控车挺简单的,你只要知道普车的操作流程和加工工艺就差不多了,我很少自己 ...

对啊。。。。。。。。郁闷,有人带就很快上手啊。。。。。。。。。。。靠自己摸索了。。。。。。。

网友F:
这个工件学校才毕业的初级工水平的学生就能轻松搞定的,难道楼主上课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工件学校才毕业的初级工水平的学生就能轻松搞定的,难道楼主上课在睡觉?

我在学校时候就上理论课,都没有试过实操啊。。。。。。。。。。。有理论没有实操可行吗????、悲哀了。。。。。。。。。。

网友F:
现在的技校太歪了,只为收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技校太歪了,只为收学费

天朝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啊

网友E:
不过你要是学这个的话,没操作过也应该看过吧,可以去问问你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要是学这个的话,没操作过也应该看过吧,可以去问问你的老师。

毕业很多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最小的机加刀,最小加工颈是5的。

同是5个的飘过。还是内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孔孔十四你那你就得选用直径十的内孔刀。看你的公差是两丝七,建议你买山特的内孔刀。山特在孔加工刀具上 ...

是啊山特的内孔刀就是好,我用过那种防震的内孔刀杆,一把7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