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钻孔工装是否能保证尺寸啊?

楼主(2012-12-11):
(图片)

网友:
钻什么零件?

网友:
就一副夹具简图,未知条件太多,怎么知道能否保证精度呢

网友:
太简陋了吧...

楼主:
产品图。钻扁头l的两个孔

网友:
按照你的图纸要求,只是孔径和孔间距要求公差严一点。工装应该能够满足要求的。

网友:
应该可以保证 最好在+个定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