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1):
我用的是HS-600-12 的开关电源(功率600w,输出直流12v),请问我可以接10W的灯管56个吗?即560w.会有问题吗?

网友:
灯管是12V的吗 ?

网友(点评):
如果是12V,就是说56个灯管并联,I总=46.7,P总=560。均小于电源额定值。没问题

楼主:
恩 是12v,我还担心什么他那个600w是什么满载什么的,这个我不太懂,再加上什么启动时的瞬间电流会不会很大,所以我确认下可否使用,呵呵 谢谢。

网友:
理论值只能做参考,好多时候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