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12-11):
我有一个工件,42GrMO的料,调质硬度HRC27-31。上面要求钻十个台阶孔。小孔直径26.大孔直径42.穿直径24的内六方螺栓。工件厚45MM.大孔要求钻25MM深。平低。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先进方法提高功效。谢谢

网友:
先钻小孔,再扩孔!

网友:
没什么高效率的办法,只能从刀具上下手了。这样的孔还真没办法快。要是钻床的工况差一点,你连42的皮底孔都不好钻。。

网友:
先粗钻孔,再用台阶钻扩孔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
阶梯钻+ O5 G2 b! @8 J/ w; B

网友:
做把成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