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用于定位的面也叫定位基准吗?

楼主(2012-12-11):
       以普通外圆磨床为例,定位基准指的是顶尖孔还是顶尖?从教材上的定义看,定位基准应该是工件上的顶尖孔,那机床的顶尖叫什么呢?
机床上用于定位的面也叫定位基准吗?

网友:
楼主,不必纠结这些,两者不必分那么清楚

网友:
定位基准都是零件上的,

楼主:
期待大侠指点

楼主:
定位元件

网友A:
定位基准是相对于另一个件来说的。单纯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基准是相对于另一个件来说的。单纯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

大侠,不是和理解“定位基准是相对于另一个件来说的”这句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应该叫“模拟基准”。比如钳工平台,还有高精度心轴,高精度孔等,都可以当作偏差为0的基准来使用。
社区有测量方面的专家。

网友(2015-04-12):
有趣的问题。

网友:
基准要素
理论基准平面
基准模拟器
模拟基准平面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很好。